求教:蓄电池充电线路?

楼主(2014-07-24):
    要求:1、用DC12V输入,升压后给蓄电池充电  2、先1A恒流,充满后转恒压13.8V进行浮充  3、线路尽量简化,板子空间有限

网友A:
    为啥不用15V电源,适配器改两个电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15V电源,适配器改两个电阻而已。

呵呵,小液晶电视用,主板供电是12v的,15V供电不合适!

网友A:
    小液晶15V应该也是可以用的,主要就是看电源,功放等电压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液晶15V应该也是可以用的,主要就是看电源,功放等电压是否满足。

不行!,呵呵,可以得话,还用这样折腾吗?

网友B:
    看样子是铅酸电池充电哇。找个恒流恒压期间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铅酸电池充电哇。找个恒流恒压期间才可以

就是!盐酸蓄电池!有简单好用的线路介绍吗?

网友C:
    找个充电IC,很多都是电路简单的,几个电阻电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充电IC,很多都是电路简单的,几个电阻电容而已

请问有什么好介绍?最好是物美价廉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