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指令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传输给另一方的

楼主(2014-07-24):
例如mcu通过串口TX发一个'A'指令给一个芯片,芯片便执行相关的'A'命令,MCU再发一个'B'指令给芯片,芯片则执行'B'命令。我想问的问题是:MCU总是会通过串口发出不一样的指令,那些不一样的指令,芯片是怎样区分的,意思就是说A指令和B指令芯片是怎么认出来的,是通过波行的电压幅度和持续时间来区分吗,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

能说细点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呀

网友(点评):
因為…………………沒人知道你在問什麼。舉個例子,您是指 MCU 透過 I2C 控制週邊芯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

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呀

是这个意思

网友B:
程序是把接收的字符作比较,如果A  就执行 A  的一段程序代码,如果是B 就执行 B  的一段程序代码.  请学一下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把接收的字符作比较,如果A  就执行 A  的一段程序代码,如果是B 就执行 B  的一段程序代码.  请学一 ...

你说到点上了,因为我不懂C语言,所以才会这样问,我再问你一下,学好软件要先从哪个方面下手,要会写软件需要学哪方面的东西。

网友: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不知道你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
    LZ想学单片机编程吧,那先学一下C吧,学到一定程度这些迷都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