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线和焊盘的连接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4-07-25):
发现pads一个很蛋疼的问题呀。pads要和焊盘的中心点连接才算,这样好蛋疼的呀!是我设置问题吗?

网友A:
不是设置问题,这是常规的,有什么好蛋疼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设置问题,这是常规的,有什么好蛋疼的呢

感觉好不符合常识呀,比如我去制板,不是导线和焊盘触碰到就OK 了吗

网友B:
制板跟你做板文件是不一样的

网友:
抓中心点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板跟你做板文件是不一样的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异性焊盘导线默认连到焊盘的哪里?可以更改吗?比如图中的焊盘1,2

网友B:
焊盘1、2的中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1、2的中心点

----这是异形焊盘呀,中心怎么确定

网友:
额,,,应该就是焊盘的中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异形焊盘呀,中心怎么确定

只要它有焊盘就是找它的中心点

网友:
異形焊盤=普通焊盤+銅箔,異形焊盤的出線點,即是未合併前普通焊盤的中心點,要改,就要在未合併前,移動普通焊盤的位置。

网友:
焊盘也有中心的呗,否则怎么单独画

网友:
异性焊盘也有中点 连接到中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