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pin设置成没有标号的

楼主(2014-07-25):
allegro中做封装时如何将pin设置成没有标号的?
删除就可以or哪里设置?

网友A:
    你想干什么?  pin是必须有个引脚编号的  没有编号怎么和原理图对应起来??

网友:
    在放置焊盘的时候右边的Option选择Mechanical

网友B:
    不建议将封装中的PIN设置成无编号的!
    因为PIN无编号则很可能不能与原理图中的器件进行一一对应,同时也会给网络表的导入等工作带来一定的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将封装中的PIN设置成无编号的!
因为PIN无编号则很可能不能与原理图中的器件进行一一对应,同时也会 ...

明白了,那个是机械孔,知道怎么处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什么?  pin是必须有个引脚编号的  没有编号怎么和原理图对应起来??

因为原理图就没那个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