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层生成问题

楼主(2014-07-25):
各位大神,

       我的库文件里有些元件没有画丝印框,只有Assembly Outline,能否将Assembly Outline直接导成丝印层?
我在Silkscreen Generator里选择时不能选择Assembly Outline,有没有其他办法,不行我就只能改库文件了

网友:
不要用generator,直接在生成gerber时选择assembly内的东西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果然生成Gerber时可以直接选择Assembly那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