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配置设置及做自带物料编码的BOM单的方法

楼主(2014-07-25):
    CIS配置设置及做自带物料编码的BOM单的方法
    一、创建数据源
    1、打开管理工具的,数据源管理
    2、用户DSN 添加数据源,选择新创数据源的类型为.mdb
    3、定义数据源名,指导数据源文件的路径
    4、创建完成,即显示在用户数据源列表中。
    二、配置数据源
    1、打开cadence 16.6原理图编辑器,选择一个带CIS的模块打开
    2、选项菜单中选择CIS配置
    3、新建配置文件
    4、进入数据库配置精灵
    5、选择新建的数据源
    6、勾选元件类型
    7、按一下步,到PCB_Footprint 勾选标签对应项
    8、继续下一步,到完成
    9、默认选择NO
    10、保存配置,并定义文件名
    11、完成配置
    三、用CIS做BOM单
    1、在原理图编辑器中,点开添加库文件按钮
    2、右键 选择放置带数据的元件,或按快键Z进入
    3、放置元件自带VALUE值,并指定了PCBFootprint等

    4、选中DSN右键,打开元件管理 ;查看元件状态,绿色为与数据源匹配上的元件;红色为无物料编码的元件。
    5、为无物料编码的元件找到相应编码,
    a)关联数据元件;
    b)根据VALUE值配对,选择对应行,双击或右键选择关联上;
    c)到元件管理编辑器中更新状态变为绿色
    6、点击 BOM单生成器按钮,通过 增加、移除项与上、下键按钮 设置输出项及相对顺序,一般与BOM单模板一致即可;勾选文件格式选项
    7、生成BOM单;
    8、贴入BOM单模块,重编序号,分离出插件与贴片,加上单位列项,大功告成!

网友:
    加上图片说明会更好些

网友:
    还有就是,可有共享的cis?谢谢。

网友:
    我司现在在用,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状态全变绿好难啊,有很多的物料都没有标准化!

楼主:
    怎么么配图片

网友(2018-07-18):
    正在弄这个,到处找资料

网友(2023-08-25):
    没图没真相。不过还是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