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P封闭斜对角两个圆的焊盘是作什么用的?

楼主(2014-07-25):
用LP Wizard生成了一个QFP封装,斜对角有两个“多余”的焊盘,谁能给说下这是做什么用的? 画SOP和其他封装就不会有。。。。

网友:
Mark点,可删除不需要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楼上~

网友A:
主要是用来定位的,以前为了更好的为密度大的器件定位,为其单独加的光点!
现在工艺提高了,一般都不需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用来定位的,以前为了更好的为密度大的器件定位,为其单独加的光点!
现在工艺提高了,一般都不需要 ...

所以只要一号脚那个圆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只要一号脚那个圆点就行了?

所谓的定位是指光学定位的,因此至少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