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不懂球高手解答

楼主(2014-07-25):
为何我在allegro中建立焊盘后,creat symbol时总是宝这样的错

Create symbol started.

ERROR(SPMHDB-370): Symbol is not a jumper. [help]

ERROR(SPMHA1-291): Create symbol has been aborted.

网友A:
是不是还有东西没有写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有东西没有写完整,

按照教程来的,都画上了,仔细检查了

网友:
    说清楚点,你都画上啥了?

网友:
    怎么操作的,都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教程来的,都画上了,仔细检查了

把你的做的截个图过来,在看一下盘的一些设置问题!它提示你器件无法成功运行和创建

网友:
    db check 一下

网友:
    或者把铜皮删掉保持试试 能保存了重新画个铜皮 然后再保存一次 其它没问题的话 基本能解决这问题

网友B:
    呃    这个提示很明显啊    提示你类型不对    你画的是普通封装 不是条线帽那种    所有jumper  必须有有且只有2个通孔   位号 placebound 三个元素

    所以打开setup- design  para- 切换到design 标签 左下角有个drawing type   后面有个打勾选项  jumper 取消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    这个提示很明显啊    提示你类型不对    你画的是普通封装 不是条线帽那种    所有jumper  必须有有 ...

按照你的步骤来已经好了,谢大神

网友:
    学习了,kevin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