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erence 和part reference不一样吗

楼主(2014-07-25):
有人遇到orcad annotate后 reference 和part reference不一样吗?
现在现象就是原理图里面有一些电阻电容和IC都是位号重复(part reference是重复的,reference是不重复的),但是导入PCB里是不重复的,现在也不报错,有谁遇到吗?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貌似不应该吧   ref是指真个器件整体的位号,和PCB对应,而part ref是指每个每个part的位号,如果原理图中一个sym分成多个部分,你摆放出来分别就是U1A,U1B U1C等 这个就是每个part的位号,PCB封装则不存在多个part,所以这个应该和PCB无关,这3个part  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 就是ref,这个ref属性将来是要导入到PCB里面的   生成pcb里面的sym     至少我每个PCB都回注,从来都没发现过重复的情况

当然了,个人感觉,如果你导入PCB不会出问题就说明是OK的,毕竟REF才是和PCB关联的属性,所以不用担心。
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