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分信号是否要包地处理?

楼主(2014-07-25):
       差分信号在内层阻抗,在相同的条件下有包地跟么有包地处理会差10欧左右。如果有包地的要得到没有包地的阻抗值,那么线宽要下调1mil。一般没有包地的差分信号在内层的线宽一般在4-4.5mil,如果下调1mil线宽在3-3.5mil,印制板的成本会上升。

网友:
在差分信号的参考平面上保持线路的完整不就好了。

网友:
2楼正确的,只要确保差分线的参考面完整就可以不包地。另外,如果空间允许,你包地的话,地线距离差分线原一些,约20MIL这样,对阻抗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

网友:
同层包地的情况一般要小心,阻抗影响与它们距离和信号到参考平面的距离是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