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TL431保护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4-07-25):
谁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
经算,TL431输出是6V,VREF有2.0V,我是这样理解的,超过6V TL431击穿,然后三极管导通,限制输出。不知这样对吗?

楼主:
期待详细的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算,TL431输出是6V,VREF有2.0V,我是这样理解的,超过6V TL431击穿,然后三极管导通,限制输出。不知这 ...

定性分析差不多。
TL431的VREF=2.5V,你的分压电阻设置的电压在2.45V左右。当6V电压升高,使得在VREF端的电压大于2.5V的时候,流过TL431的电流就会增大,这样就会造成三极管导通,MOSFET截止。

定量分析,楼主可以自己计算一下,对基本知识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楼主:
刚开始我是按5V算的,是2.0V左右。再问下,照你所说,流过TL431的电流增大,是KA极电流增大,还是内部三极管导通了?

网友:
是相当于导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我是按5V算的,是2.0V左右。再问下,照你所说,流过TL431的电流增大,是KA极电流增大,还是内部三极 ...

是KA级电流增大,导致QP6导通,内部的三极管是用来理解的,实际上内部结构并非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算,TL431输出是6V,VREF有2.0V,我是这样理解的,超过6V TL431击穿,然后三极管导通,限制输出。不知这 ...

这就是稳压电路而已
仅仅靠TL431击穿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串联了1.5K的电阻
关键是控制QP5的的导通程度
    正常6V输出的情况下,QP5的G极大约1V的电压,使QP5饱和导通
    当VOUT过压时,TL431阴极电流增大,导致QP6导通,抬高QP5的G极电压,使其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