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做四层板覆铜问题求教

楼主(2014-07-26):
我画四层板 内电层不用覆铜的吧?       两个内电层,一个接地,一个接电源,那正反面要不要在覆铜了,如果覆铜的话,是否要和地相连?

楼主:
有没有人啊 求教啊

网友:
要看你的板是不是高速板了,一般是要铺铜的,而且是要和地相连

网友:
你的问题本身有问题。

两个内电层,一个接地,一个接电源,那正反面要不要在覆铜了,如果覆铜的话,是否要和地相连?

1. 假设L2层GND  L3 层 PWR, 那么 你L2的铺铜你是否接GND呢?
2. 那么 你 L3 层的铺铜是否接VCC 呢?
3. Top 或 Bottom 层,你如果要铺铜,那你给什么网络铺铜? 假设你给GND 铺铜,你说要不要连接GND呢?
   如果你给VCC 5V 你又要不要连接 GND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