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使用AD14复制PCB板时敷铜不见了

楼主(2014-07-28):
请大家帮忙,使用AD14复制PCB板时敷铜不见了(请看下图),是不是要设置什么的呢??

网友A:
还在的,AD14有些版本在XP 下铺铜有bug
找FAE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的,AD14有些版本在XP 下铺铜有bug
找FAE帮忙

我的系统是WIN7  64

网友B:
选到铺铜铜外形,双击,会出现铺铜铜对话框,内面有几个勾勾,多选两次,再点点点,就好了

网友:
楼主玩得是心跳。呵呵,不错!这么小的一块板,画个矩形,能担误你宝贵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到铺铜铜外形,双击,会出现铺铜铜对话框,内面有几个勾勾,多选两次,再铺铜,就好了

复制后就是不想再重新敷铜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我猜测是更新的版本普通方式与以前有了很大的区别,只能在工具--多边形填充--rebuild pourd重新填充下,或者重现画一下才行,双击重新填充不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