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2布线自动拷贝

楼主(2014-07-28):
请教:
1. 我在使用expedition时,双击一根线或者选中多根线段时,系统自动就帮我进入拷贝模式,请问这个模式在哪里可以关掉?
2. 同时有时会自动进入一种semi-fix,这个又在哪儿可以开关(进入\退出)呢?
非常感谢各位了

楼主:
第二个问题可以按F4进入和退出“Toggle Gloss”就可以解决的
第一个还是不知道在哪儿可以取消这个自动拷贝功能,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不需要的,真的很讨厌的

楼主:
第一个也解决了,是因为有翻译软件(如有道、金山等等)在运行,害的我在Expedition下面找半天,包括脚本里面都去看,原因竟然是外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也解决了,是因为有翻译软件(如有道、金山等等)在运行,害的我在Expedition下面找半天,包括脚本里 ...

哈哈,我之前也遇到了,找了半天没找到原因,后来用了一下有道,退出去了之后发现双击不拷贝了,才知道是有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