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CB,高手给看看吧

楼主(2014-07-28):
5金币
一块供电及通信的PCB,DXP2004画的。大家给看看,提提意见(丝印部分还未调整)。
特别是内电层分割和覆铜部分,这样分割和覆铜,直接下板子可以不?
PS.之前在论坛贴过一版,做了一些修改。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我不是用AD的高手,但设计电路有一点点实践经验。板子看了一下,设计得不错,有点水平,内电层的分割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提出一点意见,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A:
请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一下,

你好,我看了PDF文件,几个箭头是不是就代表全部覆铜?还是有其它文字意见在PDF中没显示出来?

提个问题:
因为有三种地,覆铜的话用三种网络还是只用一种?如果只用一种,会对通信有什么影响吗?11M晶振,串口传输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我不是用AD的高手,但设计电路有一点点实践经验。板子看了一下,设计得不错,有点水平,内电 ...

谢谢回复,很感激呀

网友B:
    上面圈内的孔有45°十字叉,那个是什么意思?楼主能解释下吗?跟SCH上的 NO DRC 有点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圈内的孔有45°十字叉,那个是什么意思?楼主能解释下吗?跟SCH上的 NO DRC 有点像啊?

    我的经验是,
    在规则中把Power Plane Connnect Style 的 Plane Connect 的 Connect style 设置为Dirrect Connect后,就显示为45°十字叉。
    在设置为Relief Connect时,是0°十字叉。设置为No Connect时,无十字叉。

网友(点评):
o 学习了 谢谢解答!

网友:
    像这种低速的板子,没什么问题,楼主的板子电压也不高,内层地其实我觉得不用那么大的间距吧,楼主大面积铺地会带来焊接上的困难,散热太快,不得不调高烙铁温度,元件焊上了,有问题,想拆下来也会很困难,单片机为什么不用贴片的啊,有些线空间足够的话,不用走的那么工整,减小布线长度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圈内的孔有45°十字叉,那个是什么意思?楼主能解释下吗?跟SCH上的 NO DRC 有点像啊?

这种带45度交叉的过孔表示已经和内电层的网络已经相连了。

网友(2014-11-12):
    chip焊盘两端不对称,热容量不容,回流的时候,容易造成器件移位和立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经验是,
在规则中把Power Plane Connnect Style 的 Plane Connect 的 Connect style 设置为Dirrect ...

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
    不怎么样,成本高,不适合量产,打孔也不美观

网友:
    话说打开就发现一个bug   ,Altium早已被我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