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VS;ESD;EMD,的作用及各有何区别!

楼主(2014-07-29):
请教各位大神TVS;ESD;EMD,的作用及各有何区别!

网友:
EMD不知道是啥,
ESD的意思静电释放
TVS的是一种管子,功能类似于稳压管,但是响应速度快,可以吸收很高的浪涌电压,用于防止静电损害等作用。

网友:
EMD 应该是ESD放电的其中一个模型吧,记得不清楚了,你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