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楼主(2014-07-29):
       orcad 版本是16.3 ,有一个项目原理中有两个GND网络,一个是GND,另一个是AU_GND,后来想把 AU_GND改成GND,
所以用线把两网络连接起来,最初的版本都是GND网络,后来版本修改升级后,不知道为什么网络名称都是AU_GND了。
       怎么修改都不行,想问大家有什么办法不?

网友A:
請看下面圖片操作,如果電路圖有很多頁,那就辛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看下面圖片操作,如果電路圖有很多頁,那就辛苦一下吧!

先谢谢版主的回复。
       按照你的示范操作了下,有两个问题需要问下。
1、
      如图,我的edit properties 打开后, 有Name 一项,还有net name 一项,
Name一项是可以更改的,Net name 可以下拉,但是不能更改,而且Name一栏更改后,
随后会变成AU_GND。

2、
     之前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操作会直接显示为GND  net呢?

多谢哈!!

网友A:
沒事不要自找麻煩,全部統一符號(一個net name)就好了。

如果需要單獨區分隔離一塊銅箔,請自己建立一個短路符號來連接二端的GND。參考下方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事不要自找麻煩,全部統一符號(一個net name)就好了。

如果需要單獨區分隔離一塊銅箔,請自己建立一個 ...

好吧   仍然谢谢你的回复,虽然问题没能解决。

你说的方法都知道,只是碰到这样的问题想研究明白下。

        最后我们也是用第一种方式处理的。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