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问题

楼主(2014-07-29):
16位的DDR3 1Gb 与 8位的DDR3 1Gb 。容量是相同的,都是128MByte 吧?!

两者有什么区别?是不是16位的传输速度要快?

网友:
位宽不一样!

网友A:
16位的一次可以传送2byte的数据,因为有16根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位的一次可以传送2byte的数据,因为有16根数据线

那就说16位的,传输速率要比8位的快吧?

网友:
也要看时钟,DDR3有1333 1600等

网友(2014-09-03):
引用 楼主:
那就说16位的,传输速率要比8位的快吧?

1)首先需要弄清楚你的CPU内存接口是多少位宽的,假设是32Bit;
2)则当使用16bit位宽的内存时需要2片;使用8bit位宽内存时需要4片;以满足内存接口要求,即32bit;
3)因此不能说使用16bit的比使用8bit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位的一次可以传送2byte的数据,因为有16根数据线

速率要看不同规格有1333,1600等,只能说相同速率情况下,相同时间内 16BIT比8BIT传输的数据量要大。速率与带宽的概念。

网友B:
这么说吧   速率你理解基本是对的  对于同速率  16位宽 肯定比8位快1倍  必须的。  但为什么要有不同位宽存在呢  因为大家都希望高速率  大容量。  这就有一个前提 我们的应用环境 ,总位宽一般是32/64等固定的
  那么假设你要32位 最大容量     而单个DDR颗粒不管16还是8位   但最大是1GB的  假设你用 16的 就是2个 最大是2G  但是8位宽的 就可以拼4颗  就是4G

可见 从颗粒角度来扣 同速率的位宽越大  总的速率肯定越高 但是在实际设计中 总带宽是一定呢   这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容量等因素

具体的  你可以搜索下 内存条相关的 比如BANK RANK什么的

楼主(2015-04-03):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   速率你理解基本是对的  对于同速率  16位宽 肯定比8位快1倍  必须的。  但为什么要有不同位宽存 ...

知道主IC的主频,如何选择用多少频率的DDR?比如主IC的频率为1G,如何选择多少频率的DDR可以使用??他们之间是如何换算的?

当然,一般来说,主IC的规格书里都会有标明支持多少频率的DDR,比如DDR-1333等。

之前去方案公司面试,那主管问我如何根据主IC的频率确定DDR的选用频率,不懂,所以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主IC的主频,如何选择用多少频率的DDR?比如主IC的频率为1G,如何选择多少频率的DDR可以使用??他们 ...

额,我觉得吧,CPU频率和外挂的DDR速率有关系,但是是没有换算关系的,只能确定个大概,而且这个大概还是跟处理器的设计初衷用途有关,可能行业不一样,需求是不一样的。这个应该就是你说的,一般都是从CPU的DATASHEET里面找得到的个人见解,请大神来介绍下

网友:
内部构造类似,io数不同

网友:
通速率肯定是16位,看了评论,kevin说的不错。高速度和大容量有时候选择上矛盾的,哈哈

网友(2015-05-21):
CPU位宽是一定的,用什么颗粒对性能来说没区别。16bit使用的颗粒数目较少,layout容易,但总内存容量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