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铺铜挖空实现限流散热

楼主(2014-07-30):
查看一全球NO.1的设计。大电流GND回路有一处设计,想不明白。大家来分析一下。. x9 F. N7 X) W! j" X

网友:
楼主指的是哪个地方?

楼主:
EDA365的右上方

网友:
铜皮上挖了三个槽?

楼主:
一边三个,共6个

网友:
这种应该是隔离用的吧,如果模拟信号电路与数字信号电路的GND间采用的单点接地方式与楼主这个图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不是隔离,这个设计的两边是继电器切换电路。

网友:
不明白何意

网友:
是不是两边的GND分属与2个不同的大电流回路。

楼主:
对,两个是两个大电流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