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可以直接导入自己的PCB网表更新网络不?

楼主(2014-07-30):
    没有原理图,相对比一下两块板子的有没有不同,怎么对比两个PCB文件的网络有没有差异?

网友A:
    在PCB编辑界面,project-》show difference-》高级模式,在左右两边的框里面选择你要比较的2个PCB板,点OK,他会显示比较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编辑界面,project-》show difference-》高级模式,在左右两边的框里面选择你要比较的2个PCB板,点OK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