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 ESD问题/

楼主(2014-07-30):
各位大侠:
      手机ESD 静电打I/O口,手机系统会重启,用导电布把电池包住接地就会好,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可能是静电干扰了PMIC和CPU之间的某些关联的信号线,比如复位信号。也有可能是干扰了电池供电回路,试试在复位信号上加个ESD管或者PMIC电源输入端加TVS管试试看。

网友:
在复位线到主控上串个1-2K的电阻

网友A:
楼主解决的怎么样呢,也不见个回信,经验学习啊。

楼主:
最近弄的头大了,楼上的方法试了,不过没什么改善,主要是主板的GND就不是很好,现在还在解决中

楼主(2014-10-21):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的怎么样呢,也不见个回信,经验学习啊。

bat_sense通路靠近pin的过孔位置处增加1uF电容,已解决。

网友A:
你这是。6323吗,现遇到空气打平板的,USB 耳机,出现死机现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6323吗,现遇到空气打平板的,USB 耳机,出现死机现像。

6260的,试试把电池做包地处理.

网友:
电池全部用导电布包起来连接屏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at_sense通路靠近pin的过孔位置处增加1uF电容,已解决。

希望可以解释一下原因,是这个电容给静电一个回路了?不至于干扰bat_sense信号?电容容值选择有什么要求没?不甚理解。求解!

网友(2015-07-20):
不错,可以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