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

楼主(2014-07-30):
有谁知道orcad中DRC设置中的SDT是什么单词缩写吗?

网友A:
Founded in 1985 by John Durbetaki, Ken and Keith Seymour as “OrCAD Systems Corporation” in Hillsboro, Oregon, the company became a supplier of desktop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 software.
The company's first product was SDT (Schematic Design Tools)

OrCAD SDT 是存在3.X版和4.X版的稱呼。使用於DOS系統。
進入OrCAD 7.X版以後就稱呼 OrCAD Cap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unded in 1985 by John Durbetaki, Ken and Keith Seymour as “OrCAD Systems Corporation” in Hillsbo ...

谢谢,我检测DRC把这个勾选上会出现很多错误,这个是软件本身问题吗?

网友A:
請問你為什麼要勾选上 SDT 選項?  為什麼要堅持所有項目都要勾選?  理由是甚麼?

前面不是已經解釋過了 SDT 是舊版的東西,如果要跟舊版的東西相容,就要捨去很多新版ORCAD的欄位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為什麼要勾选上 SDT 選項?  為什麼要堅持所有項目都要勾選?  理由是甚麼?

前面不是已經解釋過了 S ...

当时不理解这个是检测什么东西的。所以我就试试,结果就是本来不是的错误也给我报错,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