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与无源晶振的选择

楼主(2014-07-30):
在什么情况下该选择有源晶振?什么情况下该选择无源晶振?

有源与无源晶振在频率相同下,是否可以互换?有什么不同?

网友:
有源基本比无源贵,在低功耗要求的系统,可以停止外部无源晶振降低功耗

网友:
根据需要选择,无源晶振自身无法起震,需要借助时钟电路;有源晶振自身就是完整的震荡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