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LED驱动ic带来干扰造成串口无法通信

楼主(2014-07-30):
  小弟有四个灯条,一个灯条上接有3串27并的灯珠,灯条基材是用铝基板制作的,四个灯条分别用两颗驱动ic MH8015来驱动,并有PWM控制DIM端来调光,上电后pwm控制调光端,用示波器测量铝基板有频率同灯条的接口一样的频率波形产生,造成将灯条用螺丝订固定在镁铝外壳的机器设备上,串口通信就产生很强的干扰,以至无法正常通信。 如果不用螺丝钉固定的话,干扰会很小,可以正常通信。
   我想问一下,这个在铝基板上的有一定频率波形的信号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天线效应,将灯珠上的这种信号耦合到了铝基板上吗?如何消除这个信号呢?还是说这个信号时无法消除的。如何解决这个正常通信问题呢? 有的人说在入口加个磁环,或是加个PAI型滤波 但是 用pwm控制DIM端本来最终控制的是DIV端的导通频率,来达到调光的目的,这无疑会将这种信号引入到灯条上,滤波滤的是尖峰脉冲吗??这好像对解决正常通信没有多大用改善吧?还就是说这个方案就是错误的呢? 大家帮我想想办法ba

网友:
是不是LED灯的功率地没有单点接地,把干扰传到了GND上

网友A:
1 灯条用螺丝订固定在镁铝外壳的机器设备上-----这个是的GND连接在一起了?
2 功率的GND本来就有很强的干扰,需要隔离或者远离。
3 解决办法是通讯电路的GND跟功率的GND隔离,电阻或者磁珠等。降低串口的速率,并在串口上并联电容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灯条用螺丝订固定在镁铝外壳的机器设备上-----这个是的GND连接在一起了?
2 功率的GND本来就有很强的干 ...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灯条的gnd没有连接到外壳上,而是灯条背面的铝基板为了散热用螺丝钉固定在了镁铝外壳上了,灯条为了达到调光的目的,灯珠上会有占空比为1khz左右的电平流经,铝基板紧贴镁铝外壳,而且用螺钉将铝基板和外壳固定在了一起,外壳上也接收到了这样频率的干扰波形,导致在外壳内部的串口通信受到干扰
   我单独做了一个灯板并固定在外壳上跟主板连接只用几个接插件,所以功率地 和gnd已经分开了
   关键的问题是铝基板为什么会带有这种干扰信号,而且幅度还很高

网友B:
1、PWM信号直接上拉,是否OK?
2、电感改小是否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灯条的gnd没有连接到外壳上,而是灯条背面的铝基板为了散热用螺丝钉固定在了镁铝 ...

主板与外壳的GND不连接。看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与外壳的GND不连接。看下是否可行。

主板与外壳的gnd没有连接,是灯条背面的铝基板跟灯条连接上了,将这种干扰信号传到了整个外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WM信号直接上拉,是否OK?
2、电感改小是否OK

PWM信号直接上拉 那肯定是好的,流经灯条的电压波形是平滑的,没有高低波形,这样也不会耦合到灯条背面的铝基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板与外壳的gnd没有连接,是灯条背面的铝基板跟灯条连接上了,将这种干扰信号传到了整个外壳上

感觉描述的有点乱,重新整理一下。
1 灯条的背面的铝基板是用来散热的,然后跟镁铝外壳用螺丝孔固定。
2 镁铝外壳就是主板的外壳,主板的GND跟镁铝外壳没有连接。
3 只要铝基板跟外壳连接好了(通过螺丝孔),那么干扰就很大,导致你的串口不能通讯。
4 只要铝基板跟外壳没有连接好,干扰很小,你的串口就能通讯。
5 你的PCB已经做了功率GND和主板GND的隔离。
以上是否跟你的实际情况一致,请确认。

问题,
1 你如何确定铝基板的信号?示波器是如何测量的?
2 串口通讯的干扰波形实测是如何?
3 如果无法解决干扰,就需要滤除干扰。所以需要你提供步骤2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描述的有点乱,重新整理一下。
1 灯条的背面的铝基板是用来散热的,然后跟镁铝外壳用螺丝孔固定。
...

  非常感谢 你的回答
  你描述的很对!
   我描述一下我的实现的功能:用PWM控制DIM调光端,其实驱动ic是通过控制mos管来达到调光的目的的,也就是通过mos管的开关频率来达到调光效果的,这样灯珠上就加有一定频率的电压,灯珠背面就是一个长约35cm的铝基板,相当于是一个又窄又长的导体,就把这个一定频率的波形耦合到了铝基板上了 铝基板与外壳连接就会把这个信号传到外壳上,这样导致串口通信失灵
   我想问的是,任何有一定频率的波形与其紧贴的窄长导体,这个导体都会像天线一下将这个信号耦合到吗?
  这个如何解决呢?

示波器测试方法:探针的地连接灯板的地以最短的距离和最小的回流面积测结果

这是灯条入口电压波形

这是灯条入口电压波形

灯条入口波形与灯条上铝基板上的波形 两波形完全重合

灯条入口波形与灯条上铝基板上的波形 两波形完全重合

两波形的整体 重合

两波形的整体 重合

铝基板的局部波形

铝基板的局部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你的回答
  你描述的很对!
   我描述一下我的实现的功能:用PWM控制DIM调光端,其实驱动 ...

你的功能我了解了。
1 纠正一下你的认识。DIM相当于ON/OFF控制,DRV是控制功率管。这句“也就是通过mos管的开关频率来达到调光效果的”不太正确。DIM的功能是ON/OFF的开关,DRV在DIM=1的时候才有输出,并且是按照一定的频率(规格书上有计算)开关MOS管。所以调光是通过开关电源来实现的,不是MOS管的开关频率来实现的。
2 “我想问的是,任何有一定频率的波形与其紧贴的窄长导体,这个导体都会像天线一下将这个信号耦合到吗?”会耦合,耦合的强弱跟频率的高低,功率的大小,导体的长短有关系。
3 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看是否能减小干扰
(1)减小电感的工作频率。规格书上有计算公式
(2)如果可能,把铝基板接GND
(3)输入端使用10uF/16V的陶瓷电容滤波。

网友:
MOS管单点接到电容C4的地上,能消除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功能我了解了。
1 纠正一下你的认识。DIM相当于ON/OFF控制,DRV是控制功率管。这句“也就是通过mos ...

你好,很感谢您的答复
  您给的解决方法: (1)减小电感的工作频率。规格书上有计算公式
    我的灯条3串27并,每颗灯珠是3v的, 我现在用的是47uh的电感,这个如何计算呢?附图有计算公式:
                             2)如果可能,把铝基板接GND
     铝基板连接到了外壳,外壳可以接到地,但是这个是手持设备,不可能每次放在地上使用,这种方法难以解决;
                            3) 输入端使用10uF/16V的陶瓷电容滤波。
    您说的是在灯条的入口端接这个电容吗?灯条的正极接到电容的正极再到地;
 补充一下:芯片厂家给的答复是,这个波形有毛刺现象,这个毛刺现象造成通信失灵,而不是这个开关频临波形,不知道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电感的计算公式

电感的计算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很感谢您的答复
  您给的解决方法: (1)减小电感的工作频率。规格书上有计算公式
    我的 ...

1  个人觉得,3串27并,按照N=3计算,dV=VSNSHI-VSHSLO用典型值去计算,具体数值我就不惨和了
2   我的意思是铝基板跟LED端的GND连接在一起。
3  C10改成10uF的陶瓷电容,降低输入端的电源干扰。

方案公司说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我感觉这些毛刺也有可能是你的示波器测量方法的问题,比如你用接GND的弹簧测量,可能就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个人觉得,3串27并,按照N=3计算,dV=VSNSHI-VSHSLO用典型值去计算,具体数值我就不惨和了
2   我的 ...

  现在是如果我不开启灯条,供电端是12v波形 很规整,一旦我用pwm来调,12v电压上就会叠加这样的信号,而且无处不在,这个主板上就会叠加上这种干扰信号

网友:
楼主你先把PWM拉高,测下开关频率是多少,是否在通信的范围内加上呢?另外楼主最好对这个电路的原理了解下,当MOS管导通时电源给电感充电,并使LED电流增加,当电流增加到设定值时,MOS管断开;电感L相当于电池通过二极管D2对LED放电维持电流,当电流减小时导通MOS依次循环; 如果开关频率在通信频率内,调整开关频率避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如果我不开启灯条,供电端是12v波形 很规整,一旦我用pwm来调,12v电压上就会叠加这样的信号,而 ...

12V输入端是这个信号,很正常的,你的滤波没有做好。
你的12V跟主板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输入端是这个信号,很正常的,你的滤波没有做好。
你的12V跟主板的关系?

   我12v提供给芯片的,当芯片用pwm控制的时候,12v也被污染了 叠加上了这种信号,跟滤波有关系吗?  还是说 我画的PCB有问题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2v提供给芯片的,当芯片用pwm控制的时候,12v也被污染了 叠加上了这种信号,跟滤波有关系吗?   ...

12V跟主板也连接在一起了?通讯部分也是使用了这个12V吗?
如果是的话,就跟这个地方有一定的关系。
那你就把这个地方滤波就好了,参考方法,使用大容量的陶瓷电容,根据效果看是否要并联多个来降低ESR。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没有,整个机箱上都带一定频率的波形,愁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是的12v跟主板连接到一起了,串口是由12v通过一个转接芯片转出3。3v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12v跟主板连接到一起了,串口是由12v通过一个转接芯片转出3。3v的电压

楼主加油,之前说的方法都尝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之前说的方法都尝试过了吗?

  尝试了 ,还不行呀

网友:
提高一点PWM的频率(尽量提到IC能接受的最高频率上。),若不行,改成FB调光的方法,这样输出是平坦的了。        在LED驱动电源的前端并联个很大的电容1000UF左右,先实验下找方向。

网友(2014-08-29):
最好定位下干扰具体是哪里产生的?开关MOS的driver端有震荡还是MOS本身寄生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