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9162IEP芯片工作异常

楼主(2014-07-31):
    各位大神麻烦帮看看咋回事。
    最近画了一块电路,原来使用的是DM9162IEP 1305NL芯片,后来换成DM9162IEP 1345MS芯片后,发现会出现网络芯片偶尔出现异常的现象。
异常时如搭载系统其表现如下:
    1、不管是否插上网线,LED0/OP0、LED1/OP1引脚为高电平,LED2/OP3引脚为低电平。
2、CABLESTS/LINKSTS引脚插上网线引脚1.3V,不插网线引脚0V。
3、出现以上现象无法上网。
4、另外当插上网线时也会出现识别为10M半双工。LED2/OP2为高电平,CABLESTS/LINKSTS引脚电平为1.3V。

如不搭载没有CPU控制,出现以下现象:
1、不管是否插上网线,LED0/OP0、LED1/OP1、LED2/OP3引脚为高电平。
    2、CABLESTS/LINKSTS引脚插上网线引脚0.3V~0.5V跳跃,不插网线引脚0V。

    请大神帮忙分析,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DM9162原理图

    DM9162原理图

楼主:
    @超级狗,大神帮忙呀,跪求帮忙分析下。

网友A:
    1 不用CPU控制,也许复位都不行。所以这些现象不分析也行。
2 异常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工作一段时间,还是开始的时候就会偶尔出现?这个要分清楚。

网友B:
    可能是由于DM9162复位时间不够,在异常状态下短接RESET到地手动复位试一下。如果复位后状态正常的话就应该是这个问题了,想办法在RESET引脚端接RC电路延长复位时间。

上面的情况只会出现在系统刚上电时,如果异常情况是在系统正常运行中出现的,则不在上面的问题之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用CPU控制,也许复位都不行。所以这些现象不分析也行。
2 异常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工作一段 ...

    异常情况是刚上电的时候出现的,如果开始异常就会一直异常,且一段时间内重启也许也没有用。如果开始正常,则一直正常。工作几天也没有问题。
    出现异常时,手动复位尝试过,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由于DM9162复位时间不够,在异常状态下短接RESET到地手动复位试一下。如果复位后状态正常的话就应该 ...

手动复位尝试过,没有作用。
    相同的型号1305NL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但是1345MS就有。不会买到次品了吧,还是不同批次时序有所变化,而厂商没有通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异常情况是刚上电的时候出现的,如果开始异常就会一直异常,且一段时间内重启也许也没有用。如果开始正常 ...

OK,如果是上电的时候出现的异常情况,通常考虑复位,软件配置,上电时序等。
复位的方法有:1 延长复位时间  2 软件复位与硬件复位结合   3 硬件两次复位
软件配置 : 让软件工程师查查看上电的时候没有配置到的会出现异常。
    上电时序: 复位与电源的关系,50MHZ与电源的关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如果是上电的时候出现的异常情况,通常考虑复位,软件配置,上电时序等。
复位的方法有:1 延长复位 ...

谢谢,我按照您的方式处理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按照您的方式处理下看看。

    恩,好的。
    另外,出现异常后,复位该模块是不行的,因为你这个不是完整的系统,如果是完整的系统的话可以。你这个属于模块,单独复位该模块,软件没有跟上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好的。
另外,出现异常后,复位该模块是不行的,因为你这个不是完整的系统,如果是完整的系统的话可 ...

    因为网络芯片的复位和CPU及其外围一些芯片的复位引脚连在一起的。所以复位的时候是整个系统都复位了。
    原理图设计是参考AT91SAM9G20开发板设计的。其复位引脚是也是连在一起的,且无复位芯片或RC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网络芯片的复位和CPU及其外围一些芯片的复位引脚连在一起的。所以复位的时候是整个系统都复位了。
    ...

如果连接在一起了,就是整个系统复位了。
你之前描述,出现异常的时候再重新复位也无果,是吧,必须重新断电再上电才可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连接在一起了,就是整个系统复位了。
你之前描述,出现异常的时候再重新复位也无果,是吧,必须重新 ...

    有些出了问题就算是重新上电也不行,但是搁置一段时间,再上电可能又可以了。

网友A:
    现在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C:
    估计是电源那块没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题解决了么?

还没有,出差了一周,事情搁在那,现在又重新捡起来检查,按官方的电路也试过,但是没有好转。
    问题出现时系统打印如下:
atmel_nand atmel_nand: No DMA support for NAND access.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d3 (Samsung NAND 1GiB 3,3V 8-bit)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Bad eraseblock 2709 at 0x0000152a0000
Bad eraseblock 7103 at 0x0000377e0000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atmel_nand":
    0x000000000000-0x000004000000 : "system0"
    0x000004000000-0x000008000000 : "system1"
0x000008000000-0x000040000000 : "data"
atmel_spi atmel_spi.1: Atmel SPI Controller at 0xfffcc000 (irq 13)
macb macb: invalid hw address, using random
    MACB_mii_bus: probed
eth0: Atmel MACB at 0xfffc4000 irq 21 (a6:ac:7f:b8:05:7a)
    eth0: attached PHY driver [Davicom DM9161A] (mii_bus:phy_addr=ffffffff:1f, irq=-1)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at91_ohci at91_ohci: AT91 OHCI
    at91_ohci at91_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at91_ohci at91_ohci: irq 20, io mem 0x005000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如果是正常仪器启动,加色那段信息为:
eth0: Atmel MACB at 0xfffc4000 irq 21 (a6:ac:7f:b8:05:7a)
eth0: attached PHY driver [Davicom DM9161A] (mii_bus:phy_addr=ffffffff:00, irq=-1)
但是不知道这个代表这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源那块没做好吧

请问具体是那块的电源?
目前网络芯片主电源的电压比较稳定,纹波在17mV。

网友D:
    如果你用原来的芯片调试没有问题,那么换新的可能是软件不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查规格书,两款有什么差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出差了一周,事情搁在那,现在又重新捡起来检查,按官方的电路也试过,但是没有好转。
问题出现 ...

    一看这些,我就头痛。

楼主(2014-08-31):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用原来的芯片调试没有问题,那么换新的可能是软件不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查规格书,两款有什么差 ...

    问题解决了,厂商芯片批次有一定的不同,规格书和厂商没有详细说明。
解决方法:
    1、将pin 37和38加一个下拉电阻即可解决。
2、修改网络芯片的寄存器,但芯片误进入test模式后,强制修改寄存器,恢复到普通模式。
1或2二选一进行修改即可。

    坑呀。。。好大的一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些,我就头痛。

    问题解决了,厂商芯片批次有一定的不同,规格书和厂商没有详细说明。
解决方法:
    1、将pin 37和38加一个下拉电阻即可解决。
    2、修改网络芯片的寄存器,但芯片误进入test模式后,强制修改寄存器,恢复到普通模式。
    1或2二选一进行修改即可。

    坑呀。。。好大的一个坑。。。

    感谢一直以来帮我寻求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确实好大的一个坑。

网友(2015-04-08):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厂商芯片批次有一定的不同,规格书和厂商没有详细说明。
解决方法:
1、将pin 37和38加一 ...

这个还的找供应商
坑人啊

网友(2016-01-19):
    爱欣文科技是DAVICOM(联杰国际)在大陆及香港地区授权代理商,负责DAVICOM产品销售、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如需DM9162IEP芯片和技术支持可以联系QQ761227397(廖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