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走的怎么样,有利过EMC吗

楼主(2014-07-31):
四层板走的怎么样,有利过EMC吗,每层如图

网友A:
貌似有点左右,但可能存在如下问题:1、是金属壳还是塑料壳?如果是金属壳,是不是应将机壳地和数字地分开,如果是塑料壳,更应注意插座外露金属的接地方式;2、四层板,bot层没有任何电容?3、EMC测试有很多项,主要想过那些项静电?辐射?群脉冲?不同的测试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还是综合考虑!

网友B(2014-12-26):
    8127方案的MID

网友:
    这个板底层原件少,
初期规划时一三层走线,二四层做地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点左右,但可能存在如下问题:1、是金属壳还是塑料壳?如果是金属壳,是不是应将机壳地和数字地分开 ...

是塑胶壳,整个板是共地。目前主要 ESD 过不了 的是USB 接口,及HDMI接口。此DEMO背面都没有接电容,所以无须考虑在背面增加电容。另外主要是半波 3M 测试各种超标,能量超高达10D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8127方案的MID

你们家做8127? 各项指标都好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家做8127? 各项指标都好过吗

    是的呢。各项指标都OK啊。
大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呢。各项指标都OK啊。
    大货了。

    能否传个PCB 我看下,或者部份原理。我们RGB屏跟HDMI 貌似不好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传个PCB 我看下,或者部份原理。我们RGB屏跟HDMI 貌似不好过

公司的文件都是加密的,外面都打不开的。

网友:
我的建议如下:
1, PCB板边3MM不要有走线,不要布置元件。
2,PCB板边1MM不要铺铜。
3, USB的外壳地和小信号地线分开,如果机器外壳是塑胶的,就用一个1M和47P的阻容并联到小信号的地线。

希望能够帮到你,也许你会问为啥要做第一第二条,以前我也是认为不重要,但是对于实际的案例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在静电的冲击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两点,第一是远离静电的干扰,第二是为干扰源找一个最近的地方卸防静电。
第一第二点需要在项目规划开始的时候就要刻意的去做到,不然到了后期,各种原因导致不能改了,就等于白说了。

也可以拆解一些设计比较好的鬼子货,他们在这些细节方面处理的非常到位。

讲的不到位的地方请飘过吧,总之多多交流学习!

网友C(2015-10-31):
    这样过EMC应该比较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过EMC应该比较难吧

经过整改 通过了EMC 欧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整改 通过了EMC 欧标

祝贺!!!
能否说说是如何整改的?

网友(2016-02-27):
这个板子做的很有水平,学习学习啦

网友(2018-02-08):
祝贺!!!
+ h, o1 G; D6 c5 v+ q能否说说是如何整改的?

网友(2018-05-25):
    大牛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