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位号图大小不对

楼主(2014-07-31):
    最近,用pads9.3.1遇到了一个问题,大家帮忙解决下,谢谢!

在CAM中出PDF格式的位号图时,options选项中有justification,选择其中的scale to fit,适应纸张大小,选择后在options右边的预览框是正确的显示,
    但是在Preview Selections中仍然是1:1格式的,真正出来的PDF也是1:1,并没有放大,而且图形在纸张的下方,从来没遇到,最近刚刚重装了电脑,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万分感谢!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怎么连个看的人都没有呢

网友:
    打印机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怎么连个看的人都没有呢

应该是你在PCB的外面很远的地方有个焊盘或者丝印,导致打印1:1 时候,那个东西占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在PCB的外面很远的地方有个焊盘或者丝印,导致打印1:1 时候,那个东西占位置了

唉,我也想到了这个原因,就是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而且Gerber里也找不到,只能手动调比例了。谢谢

网友B(2014-08-30):
    如果你把PCB发过来的话 我可以帮你看一下的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用下File-Create PDF这个功能去导pdf格式位号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把PCB发过来的话 我可以帮你看一下的

发不出来,全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用下File-Create PDF这个功能去导pdf格式位号图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