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版主 ::徐老师,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7-31):
您好:徐老师,  请教个问题,如何将实测的电流 文件 导入 ads 进行仿真? 利用它 进行纹波仿真, 是否 可行?谢谢  @Xuxingfu

网友A(2014-09-15):
示波器输出wfm格式,从ads中导入。

楼主(2014-12-01):
引用 网友B:
不行吧。。。

多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输出wfm格式,从ads中导入。

多谢回答再试试

网友(2015-08-01):
引用 网友B:
不行吧。。。

徐老师,请教你问题,ADS中TX AMI和RX AMI中要添加个IBIS file文件(扩展名为 .ibs),比如PAM4信号,是不是这个文件自己生成?还是厂商提供?另外,像RX AMI模块集成了各种均衡器,ADS能否计算出它们相应的功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