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怎么用ADS仿真蛇形走线的电感大小

楼主(2014-08-01):
求详解  多谢了

网友A:
利用ADS编辑 电感量的 公式计算,把Z jwL Q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ADS编辑 电感量的 公式计算,把Z jwL Q算出来

我是个新手 求详细过程 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大哥  你教教我把  我正准备买你ADS那本书呢

网友(2015-11-17):
引用 网友A:
利用ADS编辑 电感量的 公式计算,把Z jwL Q算出来

借楼问一下大神
最近在研究ADS中电感的等效电路模型
在“conversion of S-paranm file into equivalent circuitmodel”时,我应该怎么把layout提取的电路信息attach到我创建的等效模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