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RCAD与PADS交互的方法

楼主(2014-08-01):
大家好,我想问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公司都是用orcad来画原理图,用pads来画PCB,在最初的元件布局期间如果原理图与PCB能交互操作,会大大提高布局的速度(如果原理图用PADS LOGIC来画当然可以交互操作),以前老版本的PADS 2005通过一个第三方软件可以在布局时实现交互操作,现在PADS9.X以上版本的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ORCAD与PADS的同步交互操作?

网友:
    pads都发到allegro里来了?信不信这里的人群殴你?哈哈

楼主:
    已经知道怎么操作啦,谢谢那些热心的朋友!具体方法如下:1

楼主:
    具体方法如下:
1.首先用ORCAD软件导出的网络表直接导入到PADS9.X PCB中,另如果你的Cadence软件版本是16.5的话,打开原理图后把此原理图另存为一个16.2低版本的原理图。
2.打开PADS LOGIC,导入上面的那个16.2版本的原理图,然后点Tools->Pads Layout...,再点Close即可。
    3.最后把原理图和PCB各占屏幕的一半,可以看到当在原理图中选择元件时,对应的PCB中元件也相应的被选中,就实现了ORCAD与PADS的交互布局

网友:
    先试下楼主的方法,谢谢。。/

网友(2014-09-13):
    最近也在这样使用,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A(2015-01-04):
引用 楼主:
具体方法如下:
    1.首先用ORCAD软件导出的网络表直接导入到PADS9.X PCB中,另如果你的Cadence软件版本是16. ...

    请教下2个小问题1. 把orcad的原理图导入到logic,logic需要重新做库吗,如果不需要,能不能直接调用orcad里面的库啊?

2.orcad导入到logic里面,很有可能会丢失网络哦。logic里面的网络名都是唯一的,但是orcad里面的一个网络可以有多个网络名啊,这样可能会丢失网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2个小问题1. 把orcad的原理图导入到logic,logic需要重新做库吗,如果不需要,能不能直接调用orcad ...

    不用重新做库的,只用来布局,不能用来同步网络,需要更新网表,需要在orcad中重新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重新做库的,只用来布局,不能用来同步网络,需要更新网表,需要在orcad中重新导出

    谢谢 还要有个请教下
orcad导入到logic里面,很有可能会丢失网络哦。logic里面的网络名都是唯一的,但是orcad里面的一个网络可以有多个网络名啊,这样可能会丢失网络啊,不知道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点评):
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设计方法 ,网络名只能使用一个!

网友:
    9.0后一样有

网友:
    我也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