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芯片和数字芯片的电源需要分开吗?

楼主(2014-08-01):
一个板子上只有两个IC芯片是模拟器件,其余都是数字芯片,模拟芯片的电源、地需要和数字芯片的电源、地分开吗?

网友(点评):
http://www.trtaotong.com/ H小说

网友:
GND不要分,电源用磁珠等隔离

网友A:
应该是设置为AGND和DGND吧,再用磁珠连起来

网友:
看到一些资料说,ADC、DAC电源和地分开,其他的电源可以用磁珠分开,地可以不分开。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2014-09-30):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置为AGND和DGND吧,再用磁珠连起来

刚测过  电源和地同时用磁珠隔开的话,会有几百MV的噪声,地用0欧姆电阻相连,ok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不是要分开吗?

网友(2014-11-05):
    一般是电源用磁珠隔开,地用两个0欧的电阻端点相连

网友:
    最好分开,用磁珠或者0 欧姆电阻。敏感信号要包地 离干扰源远点。

网友B(2014-12-23):
    电源需要分开,地不需要分开,最好不要破坏地的完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需要分开,地不需要分开,最好不要破坏地的完整性。

    好像有时候地也是需要分开的,要不会发生数字地模拟地互相干扰的情况。

网友(2015-03-12):
    不好说,我觉得要看情况,实践

网友:
上面大神们说的都很对,如果你不分地,也要在区域上分开,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绝对不能混在一起,然后把地分割一下,就留一点连接,有跨接线就在这个连接的地方通过,这个就叫分区不分割,如果分地就可以再线跨接的地方用磁珠或者0 OHM电阻连接,具体用那个可以调试的时候看效果!

网友:
最好分开,不然数字地会影响模拟地,

网友:
GND不要分,可以按分区不分割处理,电源用磁珠等隔离

网友:
    电源建议串电感或磁珠

地不能完全分开,不然会出现很打噪声

地建议区域上分开,采用多点连接

网友:
    电源用磁珠隔开,地线用0欧电阻隔开,都这么干,如果属于小信号,那直接连没多大关系。

网友(2015-06-18):
    不好意说,我赞同用0电阻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