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 关于走线线宽不随constraint变化???

楼主(2014-08-01):
当我走电源线的时候走线宽度选为20mil,走好之后再走普通线(constraint里普通线线宽设定为5mil),但软件走出的线宽还是20mil,不能自动变为default的线宽值;同样的,若是先走的普通线线宽为5mil,再去走constraint里设定的其他值的线宽,走出来的线宽还是5mil  请问各位,这是软件设定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
    16.6没用过,不过一直没出现过问题,感觉还是你设置的事,上文件吧

网友A:
换16.6之后就会出现自动记忆上一次的走线宽度,很不方便。
    取消方法如下:
    setup---User Preferences---Route---connect-acon_no_width_overraid_retain---Value打勾

网友:
    这功能确实扯了点...

网友B:
    我的16.6都没这一项,我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16.6之后就会出现自动记忆上一次的走线宽度,很不方便。
取消方法如下:
setup---User Preferences-- ...

为什么我没有这个选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6.6之后就会出现自动记忆上一次的走线宽度,很不方便。
取消方法如下:
setup---User Preferences-- ...

回去试一下  这个功能不取消 效率下降不少!
感恩!!!

网友C:
    我的16.6很少选线宽的 在线宽选择里面有一项constraint,只要选这个就会自动为你换成你设置的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6.6很少选线宽的 在线宽选择里面有一项constraint,只要选这个就会自动为你换成你设置的线宽

我选他也不会自动变的!还有,出tgz你用的是odb++吧?能给我这个软件吗?我手上没有

网友:
    可以将constraint设置成快捷键,就像你20mil的快捷键一样

网友:
    16.6的确实是有这样子的问题,会自动记住上一个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6.6之后就会出现自动记忆上一次的走线宽度,很不方便。
    取消方法如下:
setup---User Preferences-- ...

我也没找到这个选项

网友:
    之前也有这个问题,后面打了补丁之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找到这个选项

换16.6之后就会出现自动记忆上一次的走线宽度,很不方便。

取消方法如下:
setup---User Preferences---Route---Connect---acon_no_width_overraid_retain---Value 打勾

之后,每次重新选择连线操作,都会回到缺省设置;但如果选择“Next”,仍会记忆刚才的线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6.6之后就会出现自动记忆上一次的走线宽度,很不方便。

    取消方法如下:

没用,可能是我的Cadence没打补丁

网友D:
我的也没有这个选项!我的还是正版的呢!

网友(2015-03-26):
楼主搞定了吗?怎么线宽设置内选择了设定的线宽还是缺省的线宽设置呢

网友:
学习了。明天试下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mark

网友:
    很不错,能人很多啊,佩服,以后省事多了

网友:
    为什么打了补丁还是没有那个选项?

网友(2015-04-29):
    我的也没有这么选项,咋弄...

网友:
    问题是我的没打勾,走线线宽也不同于上一次的线宽啊,16.6

网友:
    执行画线的命令后option里选择constraint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这个不太好办,
    呵呵,我有一个办法,怕太深大家看不到,再开个帖子说明一下。。。请LZ见谅

网友:
16.6线宽是默认你上次走线的线宽
    可以设置快捷键funckey 1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7funckey 2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0

网友(2015-10-30):
引用 网友B:
    我的16.6都没这一项,我靠

    我也是  我补丁是004

网友(2017-05-24):
    我的16.6也没有那个选项,跪求补丁一用

楼主(2018-07-30):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没有这个选项!我的还是正版的呢!

更新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