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噪声与抖动

楼主(2014-08-02):
相位噪声和抖动是同一种现象不同域的描述,相位噪声与抖动之间如何实现相互转化呢?还请各位大牛指点啊!

网友:
这个可以百度的到,频率和时域转换。傅立叶。

楼主:
你好!
我现在在做一个155MHZ到19.06GHz的倍频器,遇到了一点问题,能加你QQ请教一下你不啊?非常感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现在在做一个155MHZ到19.06GHz的倍频器,遇到了一点问题,能加你QQ请教一下你不啊?非常感谢啊!

倍频本身就会恶化相位噪声,而且光靠倍频从155M到19.06G这个难度有点大啊!不是有支持155M参考的锁相环吗?咋不用?

网友:
相位噪声一般按照20lgn(dB)恶化,n为倍频数,倍频倍数越多,相躁恶化越严重。 可以用多次倍频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