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的设置为什么不能显示为绿色或者红色?

楼主(2014-08-02):
如标题,我在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中对差分对时行设置,但在右边的那一栏全显示黄色,是不是因为我还有什么漏掉设置的了?我设置相对长度也是黄色的,请高手,详解一番,纠结了好久, 小妹在此谢过。有时间请你吃饭。

网友A:
    又请吃饭.....analysis mode里没设置...点开就好了

网友:
    说好的饭呢!!!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线没接上也会显示黄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线没接上也会显示黄色!

    线接上了呢,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请吃饭.....analysis mode里没设置...点开就好了

    我试试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请吃饭.....analysis mode里没设置...点开就好了

哇,真的耶,你好历害,你在哪里,我请你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