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颗IC怎么工作的 啊?

楼主(2014-08-02):
这颗IC要和 STM32F103 通信,通信方式是IIC  ,可是我看不懂,
可以IIC该怎么配置呢?
走过路过的都来说说吧

544.35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89,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SMbus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bus (Inter-Integrated Circuit)

多谢,还是要按这个时序图写是吧?

网友:
楼主是做广电行业的?你说的IIC配置是写软件的时序吗?模拟IIC时序就好了 ,其他的管脚如Reset DVB_ASI LOOPTHRU_EN只是IO口拉高拉低

网友:
STM32有硬件I2C,你直管连线就行了,什么时序图其它那都是软件的事,I2C记得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