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能设置元件的某个pad和铺铜的间距吗?

楼主(2014-08-03):
比如一个元件有5个焊盘,我需要其中1个和铺铜的间距大些,其他的间距小些。AD里能做到吗?

网友A:
以前AD是可以的,后期版本不知道。
你可以在规则设置中查看 支持的筛选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AD是可以的,后期版本不知道。
你可以在规则设置中查看 支持的筛选条件...

AD6.9,不知道怎么设置,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
期侍有人答复

网友:
选用下面提供的案例来说明这个规则设置问题:

altium designer表层无法布线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6378&fromuid=63313

如果大家感兴趣不妨看看帖子中的现象大家是否有过遇到或其他的解决办法...

通过截图示意,可以得出:
通过新建一个 classes ,可以实现楼主期望的效果

完整图片请参附件:

网友:
规则的设置要以拓展思维来达到目的,此回复仅供参考。
没事的时候大家不妨多看看 规则中的参数设置...

楼主:
确实能达到期望的功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