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虚拟过孔和过孔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8-03):
请问虚拟过孔和过孔有什么区别?如果能放虚拟过孔,那直接放过孔也行么?

网友A:
    虚拟过孔  类似有个元件属性,可以对应PIN PAIR 。过孔不行。。要不虚拟过孔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91&extra=

多谢jimmy哥,顺便问下8.27北京的培训活动我上周日发了报名表,还没给我回呢,名额已经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过孔  类似有个元件属性,可以对应PIN PAIR 。过孔不行。。要不虚拟过孔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锤子。 ...

那虚拟过孔最终在出gerber前需要转换成正常过孔吗?若不转换那出gerber需要特别的设置吗?

网友:
    就是多了个属性吧了。本身就是个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