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太小,电流会不会不够?谢谢!

楼主(2014-08-03):
电源线换层时打的过孔 孔径是0.2mm,单边焊环0.15mm,能够过多大的电流?2A能过吗?如果过不了,板子是不是废了啊?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按照4#的算法来的,40mil走1A,你的要是2A就必须多打些孔了.

网友A:
    就一个孔?0.2mm=8mil没错吧?楼上是安慰楼主么?解释也得这么解释。。只有一个瓶颈的话还凑合可以接受。。。。。

网友:
    可以按周长=2πr算出L=2X3.14X4~25mil,然后1A走线40mil折算一下大概在0.6A左右,这只是个经验参考值保守估计的

网友:
    过孔小点没关系,多打几个!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说法!1A=(30-40)mil一个孔!肯定是不够用的!多打几个就好!

网友:
    借地问一下,如果打孔的话,是放少几个大孔效果好呢,还是多放几个小孔效果好?

网友B:
    一个孔就表指望了   电源换层肯定要多打几个孔啊  余量大大的   虽然理论说过孔电流和孔径算出来的内部面积有关,但问题是过孔内部工艺可比不上铜皮  不是那么稳定的   所以  没事多打洞  当然了  别打没必要的洞    余量足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孔就表指望了   电源换层肯定要多打几个孔啊  余量大大的   虽然理论说过孔电流和孔径算出来的内部面积 ...

    也就是说1A的过不了了,板子做好了,有补救的办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孔?0.2mm=8mil没错吧?楼上是安慰楼主么?解释也得这么解释。。只有一个瓶颈的话还凑合可以接受。。 ...

    板子做好了,但电源走线的过孔不够,有补救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你什么板?电源是给什么供电的?不一定有问题的,别怕,撑死算个地雷,不一定会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1A的过不了了,板子做好了,有补救的办法吗?谢谢!

看你这么说 那是打到内层去了吧   你如果内部只飞到BGA什么下面  那就没法了   如果连到别的地方 看看内从别的地方下手  多飞几根线什么的不  如果只是调试版  看看有没有空的地方可以把内层刮出来 然后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么说 那是打到内层去了吧   你如果内部只飞到BGA什么下面  那就没法了   如果连到别的地方 看看内 ...

做的是双面板,是用来插ARM核心板的主板,该主板要给核心板供电,经电源转换芯片(5V转3.3V)输出走线,打过孔避开别的信号线才连到插核心板的双排排母上的,过孔只打了一个,电流不给力,有补救的办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板?电源是给什么供电的?不一定有问题的,别怕,撑死算个地雷,不一定会爆

做的是双面板,是用来插ARM核心板(S3C2440)的主板,该主板要给核心板供电,经电源转换芯片(5V转3.3V)输出走线,打过孔避开别的信号线才连到插核心板的双排排母上的,过孔只打了一个。
画PCB时没有考虑到过孔通流能力的问题,造成所有的电源线,地线都只打了一个过孔(0.2/0.5mm的),有补救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感觉问题不是很大,所谓40mil  1A只是一个理想值,实际1 oz+plating的铜厚,10mil走1A就没啥问题。反正都这样了,上电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的是双面板,是用来插ARM核心板的主板,该主板要给核心板供电,经电源转换芯片(5V转3.3V)输出走线,打 ...

双层就随便整了撒   刮开铜皮  飞线   so easy
一个过孔是不一定会烧  但是你可以测试下压降 吓死你

网友:
    板子做好了就定了,几乎没有补救。看运气了,哈哈!!

网友A:
    最后结果怎样?

网友:
    1A应该问题不大,只是过孔温升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结果怎样?

上电以后,电源转换芯片AP1513输出的电压不稳定,具体情况如下:
我先不插上核心板,上电,测电源转换芯片输出的电压,有时测得的是正常的电压3.23V,但有微小波动,同时电源指示灯(LED)是亮的,断电后插上核心板,再上电,一会儿后电源转换芯片输出的电压就不正常了,电压不稳定,反复波动,电源指示灯(LED)的亮度也不稳定,最后电压很低,LED也基本不亮了。再次断电后,拆下核心板,重新上电,问题依旧。有时把电路板放几天以后,再上电测电压,又能正常工作一会儿,但插上核心板后问题又来了。请帮我出个主意,找出症结所在,谢谢!

网友(2014-09-02):
    看你是不是电流的主回路了,按理说2A的电流0.2的孔至少需要3个,一般都会打四个~但是如果是支路的话可能电流会小点。你是双层板不行的话就接导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以后,电源转换芯片AP1513输出的电压不稳定,具体情况如下:
我先不插上核心板,上电,测电源转换芯 ...

    我也没啥主意啊,大家都说了,飞线呗,反正是两层板...
不过最好排除下其他问题,用手摸摸那个过孔和导线处是不是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啥主意啊,大家都说了,飞线呗,反正是两层板...
    不过最好排除下其他问题,用手摸摸那个过孔和导线处 ...

    电源模块输出的电压不稳定,这个怎么办啊?(这个和过孔小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插核心板)

网友:
    不插核心板时也过一会就降低?那就换芯片,换反馈电阻,使能,加电容..无非就是这些吧,我不会调试......
不过不应该那样啊

网友:
    输出电压不稳定,查看一下前馈电容焊了没,datasheet上的那个Cc,也就是上面那个分压电阻必须并一个电容;注意:是必须。一般是0.01~10nF。

网友:
    但只有一个via给电源。。。你这是专业逗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模块输出的电压不稳定,这个怎么办啊?(这个和过孔小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插核心板)

    关于怕过流不够的问题,可以在这个过孔加锡,让锡流到孔里面,这样能弥补小孔壁镀铜不均匀的缺陷。
    个人建议。板子现在遇到的问题,不一定跟这个过流问题有关,其它的也排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怕过流不够的问题,可以在这个过孔加锡,让锡流到孔里面,这样能弥补小孔壁镀铜不均匀的缺陷。
个人 ...

过孔里面应该有油墨的
确定加锡可以?
    了解制程的童鞋过来解释一下
...

网友:
0.2MM的孔径不管电源输出还是负载端都多打几个过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做好了,但电源走线的过孔不够,有补救的方法吗?谢谢!

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孔里面应该有油墨的
确定加锡可以?
了解制程的童鞋过来解释一下

你过孔如果有塞油或者盖油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电源的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没有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电源的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没有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