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网络名不是它的名字吗?DRC出了警告发现问题。

楼主(2014-08-04):
capture cis,我在原理图中放了一个地,改了名字为DGND,连好线发现网络是AGND.重连还是这样,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估计你其他的地方用的是AGND,然后跟DGND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
把那AGND的网络名给换了吧,同一用一种就好。如果没有必要区分的话。省得导致没有共地。

楼主:
我确实把两种地直接连了,会报错。我已经改成统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