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容的封装大小和性能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2014-08-04):
我想用0603的,但是拷贝了一部分电路用的封装有0402的,有1206的,有1210的。如果全换成0603有问题吗?

网友:
同样容量,有的体积不一定有,参数略有差别。如果有,价格也不一样。
你需要考虑:对应体积有没有这个容量,如果要求高,要看参数是不是符合要求。布局是否能做到,做好。价格是否能接受。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9531-1-1.html
看这个帖子

网友:
我个人觉得啊,一般问题不会太大,除非某些芯片输出电源有明确规定要求。但是一般常规情况,所谓容值越大,要求的封装也会越大。100nF 470nF之类的一般用0402的多,1uF 一般用0603的多, 10uF 22uF 47uF 一般用0805的多,大体都是工具公司之前设计所选用的种类,以及仓库库存情况进行选料。

楼主:
恩,我是按照库存进行改的封装。

网友:
我觉得一是如 fallen 在那个帖子回答的,再一个就是要考虑layout的时候,你在BGA下面放0603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根本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