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读SD卡的电路不工作,很奇怪。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4-08-04):
设计了一个usb转sd卡的读卡器电路,用的是安国的AU6336芯片,但是调试的时候发现芯片不工作。
线路图如下,研究datasheet,认为,只要给芯片供电5V(用的就是USB_5V),芯片内部就应该产生3.3V,进而3.3V在内部又产生需要的1.8V,但是目前测量到得就只有输入的5V,其他电源脚都是0V,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大家帮忙看看下。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期待大虾们的现身。

网友:
这家的芯片本来就不咋滴,AU6332问题就很多

网友A:
看规格书一定要仔细,I/O的意思是I=INPUT,O=OUTPUT。
所以PIN LIST上面写的,I代表需要电源输入。O就是电源输出。
你需要飞线调试了

不过话说回来,你说你量到其他的PIN脚都是0V,有点问题,难道芯片坏了?

网友B:
楼主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规格书一定要仔细,I/O的意思是I=INPUT,O=OUTPUT。
所以PIN LIST上面写的,I代表需要电源输入。O就是电 ...

果断飞线了,从外部拉了3V3到所有3V3的pin脚上面,貌似芯片内部5V转3V3的LDO不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样才工作,这样飞线后1.8V也有,大概在1.789V,看来内部3.3V转1.8V的还是可以工作的,现在能够功能正常了,可以正常读取micro sd卡里面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定了吗?

可以算基本搞定,飞线了,从外部拉了3V3到所有3V3的pin脚上面,貌似芯片内部5V转3V3的LDO不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样才工作,这样飞线后1.8V也有,大概在1.789V,看来内部3.3V转1.8V的还是可以工作的,现在能够功能正常了,可以正常读取micro sd卡里面的数据了。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AU6437,貌似没有出现过楼主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C:
3.3V本来就是外部输入的啊。。。你不给输入当然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本来就是外部输入的啊。。。你不给输入当然不工作了

datasheet里面写的是,只要输入13脚5V
芯片内部又5V转3.3V的regulator的呀。但是现在这个没工作所以我才外接3.3V进去的。

网友:
5  VD33P  I  UTMI 3.3V power input
14  VDD3V  O  5 to 3.3 regulator 3.3V output
看引脚定义 第5脚要输入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