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的PCB及PCB库如何导入到allegro里?

楼主(2014-08-04):
如题,能否请了解过程的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步骤:AD-PADS-ALLEGRO ,先把AD中的元件一个一个放到PCB文件中来,再通过转换工具转入到PADS格式文件中,PADS文件再导入到ALLEGRO中,论坛上有好多具体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骤:AD-PADS-ALLEGRO ,先把AD中的元件一个一个放到PCB文件中来,再通过转换工具转入到PADS格式文件中,P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