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助

楼主(2014-08-04):
在瞬间大电流通过时,现目前我电路中用的是电感串联起到阻流作用,不知道有器件或者电路能够代替电感且不串联在瞬间大电流流过的电路中不?
请电源论坛的的高手们 帮忙看看 谢谢了!

网友A:
MS没有这样的东东吧,要限制电流就必须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没有这样的东东吧,要限制电流就必须串联。

谢谢 我的电路原来是 串联电感 主路限制电流,然后从支路分流,现在的想法是不用电感 能否阻止电流在主路上,也能够继续从支路分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电路原来是 串联电感 主路限制电流,然后从支路分流,现在的想法是不用电感 能否阻止电流在主路 ...

从你现在的描述,我不太清楚你的需求,你可以把图文并茂的说下你目前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现在的描述,我不太清楚你的需求,你可以把图文并茂的说下你目前是怎么做的。

朋友 ,不知我这样说能够明白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 ,不知我这样说能够明白了吗?

单纯从电流看,电流选择阻抗小的流(大部分),小部分流向高阻抗。
按照你的需求,如果不增加主路的阻抗,就需要减小支路的阻抗。
另外问一句,你是什么产品需要这样做?为何需要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从电流看,电流选择阻抗小的流(大部分),小部分流向高阻抗。
按照你的需求,如果不增加主路的阻抗 ...

保护电路 现目前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来减小分流支路的阻抗

网友:
PolyZen CE系列适用于空间狭小的薄型紧凑型环境,它使用了具有热保护功能的齐纳二极管,以帮助保护电子产品避免电压瞬变、反向偏置和错误的电源使用。在故障状态时,PolySwitch PPTC组件可以关断过大的电流,从而帮助保护齐纳二极管和下游电子组件避免损坏。

CATALOG PAGES FOR POLYZEN.pdf

CATALOG PAGS FOR POLYSWITCH SMD.pdf

网友:
PolyZen CE系列适用于空间狭小的薄型紧凑型环境,它使用了具有热保护功能的齐纳二极管,以帮助保护电子产品避免电压瞬变、反向偏置和错误的电源使用。在故障状态时,PolySwitch PPTC组件可以关断过大的电流,从而帮助保护齐纳二极管和下游电子组件避免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