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DB修复功能

楼主(2014-08-04):
有人用过iCDB Project Backup 这个修复功能吗?

网友:
当你打开设计提示icdb错误时,你就用这个就可以了

打开后选择路径到你的设计,,,打开后,菜单中有一个是repair就可以修复了

楼主:
我在用EE2007.9.5开协同时出现以下错误:
Project database [\\192.168.1.123\ge114e\database] is inconsistent.
It has been manually copied while the iCDB Server was running.
Please use iCDB Project Backup 'Repair project' functionality to fix this issue.
kup 'Repair project' functionality to fix this issue.
这句话意思是说,数据不一致,要用 iCDB Project Backup 'Repair project'这个功能是修复,
可我用了repair功能之后,还是不行!求解!!
barry945你有遇到这样情况吗?

网友A:
    先以文本打开方式将工程文件打开,把里面的IP号去掉,保存。再运行这个修复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明天去公司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以文本打开方式将工程文件打开,把里面的IP号去掉,保存。再运行这个修复功能就可以了。

夏雨初晴  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还是报以上错误!   求教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使用了协同设计,如果是的话需要在服务器端运行。ICDB back会自动找最后的备份

楼主(2014-09-03):
引用 网友B:
此功能在单机版使用挺好用的.我用过一次,解决了问题.

    怎么使用呀?怎么解决的?我的是在协同设计时出的错误?能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2019-07-26):
引用 楼主:
我在用EE2007.9.5开协同时出现以下错误:
    Project database [\\192.168.1.123\ge114e\database] is incons ...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怎么办?

网友(2024-10-29):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