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PADS9.5存在延时!俗称卡!

楼主(2014-08-05):
    笔记本用pads9.5完整版存在延时!

    配置如下:
    W7  32位  旗舰   正版的ISO
I3-380  2.5G双核
DDR3  1600, 4G
    HD5650 1G的独显,
5400转硬盘。

    已经关闭了桌面特效,性能优先,

    500pin的板子轻微延时,一般人感觉不出,

但是2500pin的无法忍受啊!

快捷键后,要向窗外瞄两眼才能执行完!

请有经验的同志,传授一下解决之道,功德无量啊!

    没经验没经历的先别发言,以免误导群众啊!

网友(点评):
我以为只有AD 才卡。 如果是节点多的网络卡的严重,一般有效方法是关闭该网络的autoremove loop功能

网友:
    好像目前还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速度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软件本来设计的原因,坐等高手

网友:
    不要用WIN7

楼主:
    有木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win7 笔记本配置还可以的前提下使用pads布局移动器件很卡的解决方法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30&fromuid=1147
    (出处: EDA365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网友:
    按楼上的方法快了一点,不过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软件反映还是很慢,拉线,推挤好像没有吃饱饭一样的,慢慢的

楼主:
    还是有点卡,特别是删除网络节点比较多的走线,更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 笔记本配置还可以的前提下使用pads布局移动器件很卡的解决方法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 ...

已经性能优先了,还是有点卡卡卡!

楼主:
    求解求解,我玩使命战争,都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