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里面能不能扇出盘中孔啊?

楼主(2014-08-05):
如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D里面能不能群组高亮网络(飞线)?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
你可以先在net下面建一个class,然后在你建的class的名字上右击里面有一个可以对该组进行颜色编辑,可以用你想要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