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legro添加logo(两天了未解决!!!)

楼主(2014-08-05):
各位大神:
        我查阅了关于allegro添加logo的方法,现有问题请教:
        1、使用“IPF方式-任意图形”方式添加logo,在用RATA RASTER (BMP) TO Allegro转换生成out.plt文件,在mechanical symbol中导入后发现,图片logo显示不全,很郁闷,无法解决!初步怀疑:RATA RASTER (BMP) TO Allegro该工具限制了图片的大小,超过大小的话显示不全,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找到资料支撑!
        2、针对上面的情况,请教怎么样能将完整的logo图,制作添加到mechanical symbol?
        3、我想将logo在etch top显示(铜皮显示,去绿油),请教如何实现?
谢谢各位了!

楼主:
为什么都没人指导一下啊

网友A:
用IPF—任意方式在生成OUT之前要先把图片缩小到你想要的大小,要不然你导进Allegro的就不是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PF—任意方式在生成OUT之前要先把图片缩小到你想要的大小,要不然你导进Allegro的就不是完整的

感谢兄弟的回复!问题查出来了,是因为用那个工具转换需要时间,要等待会,后来导进去的显示是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