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损坏机制

楼主(2014-08-05):
各位大侠,最近遇到客户返回的机器开不了机的,核查发现DDR3坏掉了。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DDR3坏掉的。

网友A:
什么产品?多少PCS这样DDR3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产品?多少PCS这样DDR3坏?

TV-BOX,目前尚不清楚概率,出现过2pcs

网友:
是怎么坏的?   你只是单纯的检测不到内存  或者内存烧了?或者其他现象   坏有很多种   最起码要找到最直观的现象  才有可能考虑原因

网友:
    楼上分析的对

网友B:
    这个你要是有条件可以拿去磨片分析看看,内部现象,你很简单的说烧了或者坏了,这个给分析带来难度是吧,呵呵
DDR总线PCB走线多,速度快,操作时序复杂,很容易出现失效问题,失效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上电时序出错
2) 操作时序违规
3) 协议违规
4) 时钟信号完整性问题
    5) 小概率信号完整性问题
    6) 其他,如不正确的ODT参数设置;非法的CAS Latency潜伏时间;SPD参数错误
当有问题出现时,即出现失效时,我们需要用仪器测试和分析来解决问题,首先需要使失效可重复发生(此处很难,我们可以运行Memory Test软件使系统工作在加压状态。一般做系统或DIMM测试的都有Memory Test软件),然后对失效可能原因进行分类(上面是供参考的失效原因分类),然后选择测试内容,用仪器进行测试分析。
总体思路是:通过快速检查和自动工具排除问题,缩小问题范围;对可能的问题根源进行深入的测试和分析。
    逻辑分析仪是常用的缩小问题范围的工具,因为它能够同时查看几十路、几百路、甚至几千路信号,从宏观观察和分析问题。当逻辑分析仪缩小问题范围后,示波器是非常好的工具,能够从细节深入测试和分析信号,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要是有条件可以拿去磨片分析看看,内部现象,你很简单的说烧了或者坏了,这个给分析带来难度是吧,呵 ...

像电源过冲,单调性等电源问题都有可能,主要还是看芯片是哪里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要是有条件可以拿去磨片分析看看,内部现象,你很简单的说烧了或者坏了,这个给分析带来难度是吧,呵 ...

说得很好,遇到问题是应该好好查清楚才对,但是现在的消费类电子企业,都心浮气躁,产品不稳定便冲冲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