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小格子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05):
不太理解图片中电容电阻的四角都挖一个小格子的目的是什么?要做十字导通吗?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是的做类似十字。。。作用你懂的。。

网友:
    有人能详解么...大点的器件也有必要这么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做类似十字。。。作用你懂的。。

为什么同一区域的,有的不做呢?

网友:
    其实就是得瑟用的

网友:
    花焊盘啊,十字焊盘又担心导线太细,加粗以后就变这样了

网友:
    主要是為了打件用,大面積鋪銅熱會散的太快,不好上錫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做的,学习下..

网友:
    得瑟的,挖的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