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弱弱的疑问

楼主(2014-08-05):
刚接触阻抗匹配问题,了解了需要匹配成50ohm的,但哪部分匹配成50ohm还有些疑惑,见下图:
是红框部分,还是紫框部分,还是红框加紫框部分。
如果是红框部分需要怎么控制阻抗呢?
图的最右边是IPX座的封装位置。

zigbee-cc2530

zigbee-cc2530

网友(2014-09-09):
这部分都需要控制,走成50或100都可以,影响不大,如果需要确切结果,需要ads仿真。

网友:
分两部分,差分走100欧,后端走50欧